[讨论] 触发器为什么需要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2015-09-02):
关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很多书上都是介绍概念,只是简单的说明如果这两个时间不满足就不能正确采样数据,但并没有说明不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如何使数据不能正确采样。还有不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如何产生亚稳态的。大家能不能从D触发器电路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网友:
不是有公式可以计算嘛!!一般按照公式的解算一般都能满足时序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没错,但我想问的是从D触发器结构的角度解释为什么需要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时序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我以前看论文看到的,意思和原文差不多,自己论文也引用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专门找这篇论文为我回答问题,我后来发现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Perspective 那本书也有介绍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但此书上分析的保持时间为0。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Perspective - Jan

网友(2017-06-23):
英文解释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稍微理解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27):
仔细看了一下,稍微理解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謝謝各位大神解答,看起來是器件的需求

网友(2021-05-19):
为什么英文的hold time是0

网友:
因为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里有电容,电容上的电荷不能突变,其充放电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在电压还没有建立好就去采样,就会导致采样错误。对于图腾柱电路来说,输入电平在中间值时,会让上下管同时导通,导致电流过大,同时这个中间的电压会向后一级“传递“,即亚稳态的扩散。

网友(2022-09-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觉这个不对吧,建立时间在T1关断,T2导通之前数据通过T1的时间吧,没有经过反相器也可以呀

网友(2023-04-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专门找这篇论文为我回答问题,我后来发现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 Design  ...

楼主,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