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process 中 ffg和ff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5-09-02):
对比了一下这两个库,没有看出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el lib里应该有说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说得module lib是指什么,但确实没有找到。

网友:
tsmc有说明的,ffg是更monta carlo分析一些 ,比ff 要更乐观些

signoff ,可以2个corner都比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对比发现ffg corner确实要乐观一点,比如ffg的cap就要小一点。谢谢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这些文档在哪里找呢?看了下库里的doc,确实没有将这些内容的。

网友:
tsmc有些guideline 或者application notes, 慢慢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这里有个问题,你说ffg比ff乐观一点,指的是时序还是寄生参数?我比较了一下这两个库,ffg的pin cap 要比ff的小。但一般ffg多用来验hold的吧,那么如果pin cap小的话,对hold时序来说不是更悲观了吗?

网友:
是多用于检查hold

你每次sta 都跑ff,ffg 不就好了么, 都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