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he display is invalid and will start in no window mode

楼主(2015-09-02):
在VNC中ssh了一个新的server,然后在该server上想打开窗口界面就提示:
warning:The display is invalid and will start in no window mode.
我根据我的VNC端口设置了setenv DISPLAY 192.168.1.28:22
还是会出现同样的warning,窗口界面也打不开,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这下可以了,都不用设置display端口~~~

网友:
-X 就是传递display的, man ssh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可以通过ssh在一台服务器上打开另一台服务器的gui?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看到,特意man了下ssh,在这里把解释内容贴出来,一目了然,感谢版主的提示。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呢?楼主提供下详细的指令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ssh -XY server
server是你远程端服务器的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