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V电源的滤波电容离芯片pin脚远一点就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5-09-02):
60V电源的滤波电容离芯片pin脚远一点就不正常工作
怎么回事?
怎么改进?

网友:
电容离芯片pin脚远,引线电感就大。看一下ESL是否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离这有多远?

不单是电感,更可能是Res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距离55mm,估算55nH合理吗?

楼主:
芯片怎么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55mm,有点远!你的滤波电路能采用近距离小,远距离大的形式嘛

网友:
改撒芯片。。。。改pcb.如果60V容量大,换个小容量的陶瓷贴近放到电源和地 ,这是 PCB 和应用电路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