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lew跟load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5-09-02):
按照我之前的理解 cell delay= input transition+ output capitance
slew指的是transition的值,但是报出来的时序显示 cell delay跟slew和load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啊,求解这两个值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对应的是哪一部分的延迟,感激不尽!

网友:
插值运算,绝对不是相加这么简单,有数学公式的,你理解错了

唯一正确的方向就是都是正比关系,slew,cap越大,delay越大

楼主:
回复 2# icfbicfb 谢谢斑竹,我用report_delay_caculation看了,的确是插值关系,对应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系数的。

网友:
lib 里面查二维表

网友:
cell delay只是跟slew load有关,不是它两个的相加,要得到 cell delay 需要去lib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