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EXYS2开发板引脚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02):
Pack:2811 - Directed packing was unable to obey the user design constraints (LOC=G14) which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to be packed into a single IOB component.
The directed pack was not possible becaus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pad symbol.
The symbols involved are:
    BUF symbol "BCOUNT_2_OBUF" (Output Signal = BCOUNT<2>)
    PAD symbol "BCOUNT<2>" (Pad Signal = BCOUNT<2>)
    PAD symbol "ACOUNT<2>" (Pad Signal = ACOUNT<2>)

map报错
  .v文件
module traffic(CLK,EN,LAMPA,LAMPB,ACOUNT,BCOUNT);
        //端口说明
        output[7:0] ACOUNT,BCOUNT;
        output[3:0] LAMPA,LAMPB;
        input CLK,EN;
        //内部信号说明
        reg[7:0] numa,numb;            //ACOUNT和BCOUNT的内部信号
        reg tempa,tempb;
        reg[2:0] counta,countb;            //方向A和方向B的灯的状态
        reg[7:0] ared,ayellow,agreen,aleft,bred,byellow,bgreen,bleft;
        reg[3:0] LAMPA,LAMPB;

        //设置各交通灯的持续时间初始化值,红灯的值由另一个方向的黄灯和绿灯计算得出。
        always @(EN)
            if(!EN) begin             //使能信号EN无效时,对交通灯的计数值进行初始化
                ared     <=8'd55;         //55 秒 = 30 + 5 + 15 + 5
                ayellow     <=8'd5;         //5 秒
                agreen     <=8'd40;         //40 秒
                aleft     <=8'd15;         //15 秒
                bred         <=8'd65;         //65 秒 = 40 + 5 + 15 + 5
                byellow     <=8'd5;         //5 秒
                bleft     <=8'd15;         //15 秒
                bgreen     <=8'd30;         //30 秒
            end

        assign ACOUNT=numa;            //8位数码管输出
        assign BCOUNT=numb;            //8位数码管输出

        //控制A方向四种灯的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 begin                //使能有效时,交通灯开始工作
                if(!tempa) begin
                    tempa<=1;
                    case(counta)         //控制灯状态的顺序
                        0: begin                //状态0
                            numa<=agreen;        //直行绿灯亮
                            LAMPA<=2;            //输出0010
                            counta<=1;        //进入下一个状态
                        end
                        1: begin                //状态1
                            numa<=ayellow;    //黄灯亮
                            LAMPA<=4;            //输出0100
                            counta<=2;        //进入下一个状态
                        end
                        2: begin                //状态2
                            numa<=aleft;        //左转绿灯亮
                            LAMPA<=1;            //输出0001
                            counta<=3;        //进入下一个状态
                        end
                        3: begin                //状态3
                            numa<=ayellow;    //黄灯亮
                            LAMPA<=4;            //输出0100
                            counta<=4;        //进入下一个状态
                        end
                        4: begin                //状态4
                            numa<=ared;        //红灯亮
                            LAMPA<=8;            //输出1000
                            counta<=0;        //进入下一个状态(状态0)
                        end
                        default:                //默认状态
                            LAMPA<=8;            //红灯亮,输出100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每一个状态的倒计时
                    if(numa>1)                //判断倒计时未归零时分别对高地位进行递减
                        if(numa[3:0]==0) begin
                            numa[3:0]<=4'b1001;
                            numa[7:4]<=numa[7:4]-1;
                        end
                        else
                            numa[3:0]<=numa[3:0]-1;
                    if (numa==2)
                        tempa<=0;        //倒计时结束,返回灯状态变化判断,将进入下一个状态
                end
            end
            else begin
                LAMPA<=4'b1000;        //使能无效时,红灯亮
                counta<=0;            //返回方向A的状态0(绿灯状态)
                tempa<=0;                //进入状态变化判断
            end
        end

        //控制B方向四种灯的模块,模块的语言描述与方向A的描述基本一致,这里不再重复注释,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EN) begin
                if(!tempb) begin
                    tempb<=1;
                    case (countb)
                        0: begin
                            numb<=bred;
                            LAMPB<=8;
                            countb<=1;
                        end
                        1: begin
                            numb<=bgreen;
                            LAMPB<=2;
                            countb<=2;
                        end
                        2: begin
                            numb<=byellow;
                            LAMPB<=4;
                            countb<=3;
                        end
                        3: begin
                            numb<=bleft;
                            LAMPB<=1;
                            countb<=4;
                        end
                        4: begin
                            numb<=byellow;
                            LAMPB<=4;
                            countb<=0;
                        end
                        default:
                            LAMPB<=8;
                    endcase
                end
                else begin //倒计时
                    if(numb>1)
                        if(!numb[3:0]) begin
                            numb[3:0]<=9;
                            numb[7:4]<=numb[7:4]-1;
                        end
                    else
                        numb[3:0]<=numb[3:0]-1;
                    if(numb==2)
                        tempb<=0;
                end
            end
            else begin
                LAMPB<=4'b1000;
                tempb<=0;
                countb<=0;
            end
        end
endmodule
.UCF文件

NET "CLK" LOC=B8;
NET "EN" LOC=B18;
NET "LAMPA<0>" LOC=J14;
NET "LAMPA<1>" LOC=J15;
NET "LAMPA<2>" LOC=K15;
NET "LAMPA<3>" LOC=K14;
NET "LAMPB<0>" LOC=E17;
NET "LAMPB<1>" LOC=P15;
NET "LAMPB<2>" LOC=F4;
NET "LAMPB<3>" LOC=R4;
NET "ACOUNT<7>" LOC=F17;
NET "ACOUNT<6>" LOC=L18;
NET "ACOUNT<5>" LOC=F18;
NET "ACOUNT<4>" LOC=D17;
NET "ACOUNT<3>" LOC=D16;
NET "ACOUNT<2>" LOC=G14;
NET "ACOUNT<1>" LOC=J17;
NET "ACOUNT<0>" LOC=H17;
NET "BCOUNT<7>" LOC=R17;
NET "BCOUNT<6>" LOC=L18;
NET "BCOUNT<5>" LOC=F18;
NET "BCOUNT<4>" LOC=D17;
NET "BCOUNT<3>" LOC=D16;
NET "BCOUNT<2>" LOC=G14;
NET "BCOUNT<1>" LOC=J17;
NET "BCOUNT<0>" LOC=H17;
NET "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在线求大神给解答,跪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英文错误报告,翻译过来是ACOUNT<2>和BCOUNT<2>被绑定到同一个PAD上了。从你下面的ucf也可以看出来,的确是错了

楼主:
这4个七段数码管咋用呀    !   我的想法是用高位的控制选中那一个管子    低位位复用。不知道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