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后出现congestion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5-09-02):
CTS之后出现congestion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通常并不会,  你cts only 完了看看,先别急着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的出现了呢?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
1.初始利用率太高,插了buf后造成congestion。
2.clock buf选择有问题,导致clock level太深,插的buf太多。
3. use NDR for sinks

网友:
timing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有道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