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在Cadence环境下如何进行PSD分析

楼主(2015-09-02):
请问各位大神Sigma-deltaADC输出的01码流能直接在Cadence下进行PSD分析吗,是不是需要先经过数字滤波器?

网友A:
不需要,直接对输出进行频谱分析,如果你有用615版本,打开波形后有个spectrum可以直接分析,很方便

网友B:
如果是1bit输出,直接转化成0 1电平或者-1 1电平,等间隔(Tclk),采集2^N个点,加升余弦窗,做fft分析。输入信号要落在整数的bin上,计算功率时要计算三个点的频率。

如果是多bit输出,把输出转化为0 ~ 某个数,或负几到正几,分析方法同上。

这样可以看到最为原始的频谱,可以知道量化噪声的高频行为。很多时候,环稳定性的恶化是从高频翘起或者中频翘起开始的,及时发现并通过调整环的参数,可以修正,当然这需要计算,而不是“调”和“仿”。比较复杂。
加滤波器也可以,但是只能看低频的行为,高频行为信息大部分丢失。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直接对输出进行频谱分析,如果你有用615版本,打开波形后有个spectrum可以直接分析,很方便 ...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bit输出,直接转化成0 1电平或者-1 1电平,等间隔(Tclk),采集2^N个点,加升余弦窗,做fft分析。 ...

多比特怎么转化为对应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