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错误

楼主(2015-09-02):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使用软件是vivado

网友:
程序有问题!你可以看一下综合的结果,既然实现中出错为:The design is empty,那么综合的结果应该也为空。

网友:
display不能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综合都没pass。检查一下synthesis的log先,看place的log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