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设计成输入级高压,输出级低压的运放吗

楼主(2015-09-02):
考虑到要尽量少的使用高压管以节省成本比如输入0-10V,使用2-3个高压管,输出0-5V,都用中压管;但两级的交接处的电压跳变怎么处理呢,有这类的设计吗,请大牛指点

网友:
用电阻分压如何?
当然信号也会变小一点。

网友:
钳位啊!关键看电路是否应该这么做

网友:
1.
使用 LDMOS 就是 mos gate=vcc , 因为
source= vcc-vth ,  mos drian耐高压
  need LDmos process

2.
使用 input mos thick oxide mos 但是使用 low voltrule ,如此做可以高耐压但是
没有 "spice model" ,

因为这是拿低压MOS 直接换厚 oxide, 一般当 switch 用可以, 但是
mos threshold 是高压

3.
电阻分压.

但是
电阻也得耐压 ..特别是如果substrate 本身只有
10v breakdown (5V DEVICE)

是不可能撑住20~30V .电阻分压也可能发生 breakdown .

网友:
电阻分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