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小信号产生问题

楼主(2015-09-02):
平常我们软件仿真或分析所用的交流小信号是正弦波吗?频率和幅值又是多少?实际仿真上要用什么发生器去产生?

网友:
不一定的 ,在ADS里面有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等等可以选
频率和复制都是要自己设的
参见ADS里的各种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脑的仿真软件仿过了,现在我是想连接成实物,用示波器去看波形,但就不知道实际上的交流小信号要用什么仪器去产生,参数是什么,是要自己调的还是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