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bstract 产生lef怎么生成不规则的边界

楼主(2015-09-02):
小弟最近用abstract生成.lef 文件,版图是不规则的矩形,但是用ICC导入lef文件后,出来的是矩形,请问在abstract改怎样设置,才可以产生和原来版图边界一样的lef文件

网友:
overlap 那里把所有boundary points写清楚就好了

看下lef user guide里面的overlap 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B(2017-10-17):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    直线围成的block可以用abstract提取lef,我的设计是个矩形,但是它是中空的,中间空出来的部分也是个矩形,类似于一个“回”字,不知道这样的能不能抽lef,让我导进设计的时候它也是中空的。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    直线围成的block可以用abstract提取lef,我的设计是个矩形,但是它是中空 ...

道友,是否实现了此种提LEF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