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估算follower输出端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5-09-02):
这是拉扎维第70页的内容,大尺寸的M2会引入很大的漏极结电容和交叠电容  我想问一下实际电路中如何估算这个寄生电容?cadence直流仿真print DC operating points 可以得到很多电容值 哪些该算作这里的寄生电容?

网友:
一直对电容不是很懂。。。借楼主的问题问大神们 这个位置应该看cadence里的哪个电容呢?Cds?

一般我就看Cgg,有点overestimate...

或者如果transistor用的是minimum channel length, 按照1fF/1um大概估算下。。。

楼主:
求大神解毒·······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看Cds2 Cdb2 Cds1 Cdb1

网友:
就M2而言,漏极结电容指的是漏极和衬底之间的电容Cdb2,漏极交叠电容指的是Cgd2等效到地的密勒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