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ds中的via[已解决]

楼主(2015-09-02):
ICC综合的时候过孔不一定调用工艺库里面的?

网友:
tf里面 contactcode 里面定义好了的,  streamout出来的时候前面加了$$ prefix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把这个替换掉,比如想替换成M2_M1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如何转换为M2_M1了,原来只要选择自动检测via就可以了。

网友:
鼠标右键,点击re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版图里面没有rename,所以我认为版主所言是在Cadence Library Manager里,不过这样修改这话,数量多,工作量大了点吧

网友:
你这不是calibredrv的环境么,看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原来也想直接rename一下,不过行列数不一样的,不能reneme成同一个名字。

网友:
劝你还是不要改,有没有出错,干嘛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让GDS的过孔换成调用另一个库的,换成M2_M1的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行,你的这个库是不是foundry给的?如果是的话还是不要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面发现是可以实现的,在导入到cadence的过程中让cadence自动检测过孔就可以转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下次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