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MOSFET如果multiplier和finger数不能混用时该怎么办

楼主(2015-09-02):
如题,对于MOSFET如果同时用了multiplier和finger(例如multiplier=5,finger=3),导致后仿提取参数错误,进而后仿真(post-simulation)与前仿真(pre-simulation)差别较大,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后来测试了一下,只用multiplier,不用finger(上例中multiplier=15,finger=1),提取的后仿参数就对了,后仿真与前仿真结果就一致了。我在设计了一个“只用multiplier,不用finger”的Bandgap和另一个“同时用了multiplier和finger”的Bandgap,都画了版图然后提取后仿参数,发现“只用multiplier,不用finger”的Bandgap前后仿真结果一致;而“同时用了multiplier和finger”的Bandgap的版图前后仿真结果差别很大。
欢迎大家拍砖讨论,谢谢了

网友:
这主要看你layout怎么画了。。

网友:
那是pdk问题吧,出calibre view的时候会把原来的finger参数带到抽出来的电路里,好像可以设置抽出的器件m和f都等于1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版图怎么画关系很大吗?不太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也如下设置了
finger=1,multi=1
但还是抽取不正确。

网友C:
calibre设置问题。

另外dummy都有加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都仔细看了看calibre的各种设置,试了各种情况,都不凑效。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有新的开关设置,
wandola,多赐教

网友:
m与f本来就对结果影响很大, f共OD,m不共OD,两个LOD WPE效应都不一样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C:
calibre设置问题。

另外dummy都有加是吧

好奇问一下dummy是什么

网友(2023-09-18):
其实是Multiplier和Finger不能混用

网友(2025-06-2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模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