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er IIP2

楼主(2015-09-02):
我做了一个电流模式的无源混频器,最近在仿真IIP2时,通过pss+pac得到的iip2为60bdm,而通过hb+hbac得到的iip2仅为34dbm,为什么会这样?这两种仿真方法哪种更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pss使用的engine也是harmonic balance的话,而且谐波数设置和hb的谐波数设置完全一样,两者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非常接近或者完全相同。。。iip2应该用monte carlo分析才有意义吧,不加mismatch,iip2仿真出来应该至少在-100dBm一下。。。

网友:
我没有仿过II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