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采用sdf flow,是如何check logic drc的呢,如max_tra这些违例【已解决】

楼主(2015-09-02):
如果再PT中采用的sdf flow,就是用的是sdf来反标时序,而不是用spef这些文件,那么在PT中是如何check design rule violation的呢,如max_capa,max_transi这些

网友:
sdf flow现在用的少了,主要是给前端做仿真用的

sdf确实不包含slew,load,cap这些信息,需要用额外的set_annotated_transition/set_load/set_resistance 来反标

所以还是spef flow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这样!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