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向耦合器主路输出端和隔离端的衰减是多少?

楼主(2015-09-02):
Anaren公司的XC0900P-10S定向耦合器的datasheet如附件所示。它的耦合度为10dB。在925MHz情况下方向性为18dB。算出来隔离度为28dB。

如图片所示,port1是发射机功放的输出端,port2是天线,port3是接收机。

当发射信号从1端口(发射端口)输入时,大部分经主传输线从2端口(天线端口),插入损耗一般小于1dBdatasheet显示为最大0.38dB,然后由2端口处的天线发射出去。另一部分经电磁耦合从端口4输出(耦合度10dB),而端口1和端口3在理论上是相互隔离的,一般情况下隔离度不可能无限大(这里隔离度为28dB),所以会有一些信号从主传输线上泄漏到3端口(接收机端口)

当接收信号时,接收的信号从2端口的天线端口进来,耦合到3端口的接收机。遗憾的是,Datasheet中并没有给出这个具体数值。请问这个衰减有多大?

网友:
表的第二行给出了,耦合也10db

网友:
就是耦合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端口到四端口是耦合度吧?

网友:
应该就是耦合度的,可以看下定向耦合器的原理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反过来还是那样的,双定向耦合器就这样

网友(2016-02-13):
好好学习下,点赞是必须的

网友:
互易的,1和4之间是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