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Xilinx FPGA 如何输出高质量的时钟

楼主(2015-09-02):
输入时钟 24MHz 通过 PLL 输出 20MHz,10MHz,5MHz 的时钟,用逻辑分析仪测试,发现 20MHz 的时钟输出占空比和频率不稳定,怎么才能输出高质量的时钟?
程序如下:
module CLOCK_PLL_TEST(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clk_20M,

output clk_10M,

output clk_5M
    );

//wire RESET = ~rst_n;
myClockPLL myClockPLL1
(
// Clock in ports

.CLK_IN1(clk),      // IN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20M(CLK_OUT20M),     // OUT

.CLK_OUT10M(CLK_OUT10M),     // OUT

.CLK_OUT10M(CLK_OUT5M)     // OUT

);      // OUT

ODDR2
#(

.DDR_ALIGNMENT ("NONE"),

.INIT (1'b0),

.SRTYPE ("SYNC")
)
u1_ODDR2
(

.C0 (CLK_OUT20M),

.C1 (~CLK_OUT20M),

.Q  (clk_20M),

.CE (1'b1),

.D0 (1'b1),

.D1 (1'b0),

.R  (1'b0),

.S  (1'b0)
);

ODDR2
#(

.DDR_ALIGNMENT ("NONE"),

.INIT (1'b0),

.SRTYPE ("SYNC")
)
u2_ODDR2
(

.C0 (CLK_OUT10M),

.C1 (~CLK_OUT10M),

.Q  (clk_10M),

.CE (1'b1),

.D0 (1'b1),

.D1 (1'b0),

.R  (1'b0),

.S  (1'b0)
);

ODDR2
#(

.DDR_ALIGNMENT ("NONE"),

.INIT (1'b0),

.SRTYPE ("SYNC")
)
u3_ODDR2
(

.C0 (CLK_OUT5M),

.C1 (~CLK_OUT5M),

.Q  (clk_5M),

.CE (1'b1),

.D0 (1'b1),

.D1 (1'b0),

.R  (1'b0),

.S  (1'b0)
);

endmodule

网友:
逻辑分析仪的带宽太低吧

楼主:
哦,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吗,目前只有个200MHz的。上次用它测过altera的FPGA,输出当时是SPI接口的DAC时钟是50MHz,感觉测出来的信号也是可以的,没这么明显的不稳定。

网友:
用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示波器看看吧,逻辑分析仪不适合看占空比,采样率太低了。

网友(2018-08-08):
本来FPGA管脚输出抖动就大,但能用即可,如果是ADC采样,还是用同源晶振吧

网友:
大概率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这么低的时钟,不可能占空比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