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Calibre LVS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5-09-03):
我通过ICC综合出版图。把版图导入到Cadence里面,再找开Calibre LVS,报了几个错:

为了解决这个错误,我自己加了VDD和VSS的Label,然后提取就显示成功。因为Port因为Metal属性的问题,我选择Ingore Port。接下来就是net数量不对。出现了下面这种问题:

后来在EETOP上看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我在rule中加入了以下三句: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这样LVS就通过了,显示绿色笑脸。但是觉得有隐患,就是从Calibre中可以看出网络确实不同,所以想对照网络在版图中看是否有真正连接,但是不能看得太懂。加入大小写敏感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Calibre的报错信息也太不明显了,把SOURCE CASE YES去掉就变成:
哎,这样多明显啊~

网友:
你写gds和netlist的命令有问题吧,不过这也没有啥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觉得可能有问题。请教一下怎么收才好呢?

网友:
spice 网表不区分大小写,而你v2lvs得到的网表显然是有大小写之分的。所以在跑lvs时,需打开大小写敏感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其中只到把SOURCE CASE YES注释掉,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大小写的原因。

网友(2023-07-27):
被这个问题困了一周了,今天终于解决了,然后才刷到这个帖子,如果早点看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