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用一个大的好还是用多个小的好

楼主(2015-09-03):
请问,在画bipolar模拟版图时,为了提高可靠性和减小接触电阻,via是用一个大的好还是用多个小的好?对于foundry,在加工过程中,有没有区别?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用多个小的via好。

网友:
数字电路中会用多个小的孔

网友:
VIA的DRC有严格要求。画一个大的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多个小的,否则drc会出错的

网友:
每一个process 的design rule 对via都有确定的rule,一般只有一种size。

网友:
看数字的版图上是许多个小的via

网友:
都只从design rule 出发, 那为什么多个小的比一个大的好呢?

网友:
via制版的时候,要求统一到一个尺寸的---

网友:
via是fixed size吧,哪里能大小自己调整的,

网友(2015-11-20):
多个小的好呗,首先DRC rule是允许的,再有就是可以均匀的分解电流密度,在制作die的时候应力也是均匀的!

网友:
BZ 说的对,VIA 的尺寸是定义的好,不让动,如果要大面积 contact, 那只能多用几个小的

网友:
40nm以下,via是有不同size的,个人认为大的比较好,当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单个小via容易被烧毁,大via因为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