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derive_pg_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15-09-03):
ICC中关于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它具体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命令说是逻辑连接,VDD是自己创建的 core的电源网络,但是没有叫VDD的pin, 有一个VDDPADF的pad,所以后面加了参数-create_port  top,
这样就创建了VDD,VSS的port, 执行这条命令时,只连接上了这两个port,我的理解是,这条命令会把core里面的标准逻辑单元的电源地都逻辑连上,
为什么连不上呢?
当往下进行完set_fp_rail_constrains之后,执行synthesize_fp_rail时报错,no power/ground port of instance is connected to VDD logically.
还说错误的原因是需要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求各位大神回答啊~
感激不尽~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没加Virtual power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create VDD,VSS的port了,还需要加VDD,VSS 的虚拟pad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执行的指令是对leaf cel,hierarchical cells, and physical-only cells创建逻辑电源和地连接,单电压和多电压流程皆适用。使用report_cell_physical–connection命令,可以察看结果。当电源和地之间连接改变时,derive_pg_connection都要再执行。相当于引入了VDD和VSS网络,在综合电源环之前,还要再加入Virtual Power Pad才可以。而也有你的命令执行后,Create Virtual Power Pad才有VDD和VSS的pad可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太热心了,非常谢谢你的解释,我回去试试,这个问题已经纠结了我好几天了。。呵呵
小女子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捧场,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啦,发现cell的pg PIN名字不对,所以连接不上,用report_cell_physical–connection看到名字后再derive就连接上了。。终于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由于没有Virtual Power Pad的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virtual pad没有加的原因,后来把那个名字改了,再加virtual pad 这个错误才没有了。谢谢啦~

网友(2019-11-23):
请问那你知道could not find a valid driver for the irarchical Power net  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