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瞬态噪声仿真文档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9-03):
在瞬态噪声仿真中,文档中是这样分析的:
1)噪声的带宽为Fmax,那么噪声的产生时间步长为1/2Fmax,为什么是2倍???是由于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吗??
2)噪声的带宽为Fmax,实际上是,Fmax越大,那么得到的噪声值越准确,但是噪声能量为Fmax*n(f)(噪声谱密度)是不是意味着Fmax越大,那么总的噪声就越大,会大于理想值?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fmax 决定1/f 噪声的贡献。。。

所以fmax越大,1/f噪声引入的越多,仿真越准确

网友:
频带约宽,信号捕获越多

网友:
fmax不是设置白噪声的吗?不是类似一个滤波器吗?通带为fmax,过渡带为famx到2fmax。
fmin是考虑和频率有关的噪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的噪声还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带宽,按你这样算的话如果fmax无穷大,噪声岂不是无穷大了? 其实随着频率的提高,很多噪声被限制在频带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