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网格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03):
在点五工艺中,精度调到0.1了,还是会网格报错,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报错的地方重新画,错误的意思就是有地方的边沿所处的位置不是在网格处

网友:
选中错误的线条,进入属性,修改坐标就可以了。修改完了可能会报新的DRC错误,在修改一些就OK

网友:
0.5的工艺,你精度调到0.1,工艺能识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