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校学生请教关于ic和脚本语言的两个问题,忘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5-09-03):
一,ic为什么要用脚本,tcl我理解因为工具支持,perl和python等等其他的呢
二,ic工程师需要对脚本掌握到什么程度,精通还是够基本使用就好。
三,学好脚本了有没有可能转行软件。
忘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ic为什么要用脚本,tcl我理解因为工具支持,perl和python等等其他的呢
      脚本方面,TCL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像perl和python,大量的被应用到测试平台的开发上,例如自动化的调用仿真工具,当然,也有用makefile的,可是makefile的文字处理能力不是那么强大,在做验证方面,假设我要分析验证产生的log文件,比如多少个error,多少个fail,每个error出现在什么时间。这些需要脚本有很强的文字处理能力,这一点需要一个perl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正则表达式”,这一点是别的脚本无法比你的。至于python,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其代码效率高,所以或许是以后脚本语言的一个方向吧。当然,IC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写脚本的,就不一一举例了。
二,ic工程师需要对脚本掌握到什么程度,精通还是够基本使用就好。
      据我所知,其实你不会脚本或者只会一点点,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够用。这么说是因为很多公司的验证/测试甚至是开发平台已经成熟了。可是如果你需要自己开发一些脚本的话,例如perl,还是建议要非常熟悉正则表达式和hash,这两个强大的语法。所以,很难讲你是要精通还是基本使用。很多公司牛逼的人,同时也是脚本很厉害的人,当然,这些人的IC技术也很牛,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三,学好脚本了有没有可能转行软件。
     建议你要把IC公司里面的脚本和软件区分开,脚本并不是系统软件。它只是为了满足某个IC验证平台的需要而搭建的。而软件行业往往,首先语言可能是C++或者JAVA,当然python的也有。可是他们的整个开发流程和我们为了开发IC验证平台而写脚本,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想以此来转软件行业还是挺难的。毕竟软件行业的核心是算法,而为IC而做的脚本,往往很少涉及算法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级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前辈

网友:
需要使用的~参见二楼的回复。

至于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实际工作以后,用实际工作的需求来驱动你再进一步学习~

网友:
学校里啥也不用学,学了也白学,因为根本用不到,忘记的很快,到了单位慢慢学,有的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