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对带有black-box的电路进行P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03):
我的顶层设计顶层叫full_chip,例化了两个模块,一个是把射频电路milkyway过来的macro,名为rf_top,另一个为数字电路名为dig_top,现在我要在ICC中做PR,在initialize_floor_plan后,得到了一个2000x2800(width x height)的core区域,其中rf_top的尺寸为1900x1500,我将rf_top手动放置在core区域的下边缘(rf_top的bottom与core的bottom对齐),并将placed和fixed设置为true,现在请问我如何约束dig_top这个module在2000x1000的矩形区域内PR,并且这一区域的top和core的top对齐?求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弄一下午终于搞明白了,使用create_plan_groups命令可以限定某个module放在指定的区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rf模块的时序模型是怎么产生的呢?自己写个.li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跑nanotime  si时序分析,生成.LIB文件,然后抽这个文件的milkway,里面有物理信息也有时序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abstract将RF电路的gds导成lef文件,在milkyway环境下,将这个lef文件抽取成milkyway的库,在ICC中将这个库设为mw_reference_library就可以,其实在做P&R的时候,RF模块就是个黑盒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时序库,即使你有milkyway 物理库,但你的rf模块怎么导入icc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C能从我生成的mw_rf_lib的库里找到,作为一个macro,他确实没有时序信息,本来RF模块就不存在时序,只需要分析数字部分的时序就好可以,这是我的个人之见,希望高手支出不足

网友:
就是数字做top, 模拟做参考库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