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A7在map的时候时间非常长

楼主(2015-09-0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XILINX 7系列的XC7A200T,资源占用的话,reg大概30%,LUT大概45%,用synplify综合。综合的时间不是很长,10分钟吧,但是map的时间非常长,大概20多个小时
如果减少一下资源,reg大概25%,LUT大概25%,那么从综合到生成bit,总的时间也就1个小时的样子。

请教各位大侠,map时间超长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改进措施吗?

网友:
这和你想要达到的时钟频率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是时钟频率和逻辑资源两者的影响。map的流程基本上就是先映射所有的综合网表到FPGA资源,然后分析时序,时序不满足会重新把不符合时序的部分尽量重新映射(map),基本上会一直是这个循环的过程。  map非常慢,你还是需要检查资源的使用情况,用于逻辑的LUT虽然使用不多,可是是否用于布线的LUT比较多呢,你可以参考slice的使用报告,看看总的slice和LUT是否被用光了。

  另外,有时候用lut来布线,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的确需要的布线资源不够用,用LUT来替代,另一个情况是FPGA固有的布线资源非常紧张,为了满足时序,不得不用LUT来替代。
  还有,我见过的一种情况是,整个FPGA方案里只使用某一个bank或者附近的IO,然后时序要求又非常高,可是那一个bank附近的FPGA资源又有限,导致一方面又要将尽量多的网表放到FPGA的那个bank相邻的区域来满足时序,可是那一块的资源又不够,这样导致map无法满足时序要求。所以,工具就一直重复map的过程,导致时间非常长。

   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这几个原因,无论如何,都是要优化你的FPGA设计(包括时钟,复位方案和接口部分资源分配),甚至是优化原始的RTL代码。

网友:
   请问楼主哪弄的这个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A200T,市面上没看到过公开的板子,DIGILENT有一块A100T的开发板

网友:
回复  sme-ic

   我也想问这个,A200T,市面上没看到过公开的板子,DIGILENT有一块A100T的开发板
引用 网友B:

   digilent有个video板(可上英文网站查看),用的这颗芯片,但是那个FMC接口不好搞,个人想弄个扩展板的话太难了,其它一些门数稍大的板也有这个问题。
  另外这家http://www.trenz-electronic.de/embedded-produkte-fuer-den-industriellen-einsatz.html 有A200的板,麻烦的也是插座比较特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板子的时钟是65M,应该不算很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根据版主的宝贵建议,我再看看有什么地方我没注意的,有消息我再发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统一回复 4 、5 、6楼,板子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楼主:
补充一下,工程中没有使用 除法器IP,使用了乘法器IP,MAP的时候,基本停留在 Phase 8.8 Global Placement

楼主:
将工程导入vivado中,时间大概只要几十分钟。

网友:
换vivad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