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rtition,这个应该是物理上的划分吧

楼主(2015-09-03):
关于partition,如采用MIM flow在icc中对design进行partition;这里感觉都是物理上的partition,即给每个模块指定大小,形状,位置;那么逻辑上的划分是不是在编代码之前就由顶层设计人员决定了的呢? 比如一共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是用来实现什么功能的,每个模块是如何连接的;这些应该是在最最一开始决定的,而不是通过partition来搞定的吧

网友:
这些是前端的在搞,前端在写代码的时候就会进行划分各个box,当然在这个划分过程中后端也是参与进去,随时对各个box的划分进行调整。

网友:
逻辑上的partion?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