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深线性区的MOSFET代替电阻

楼主(2015-09-03):
在集成电路中,因为很难做高质量的电阻,一般都会用深线性区的MOSFET来代替。
因为深线性区的电阻R=1/[uCox*w/l*(Vgs-Vth)],考虑到晶体管VTH,u,w和l的离散,深线性区的MOSFET电阻值的离散应该也挺大的。那为什么还要用用深线性区的MOSFET来代替电阻?

网友:
因为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个,MOSFET电阻还有其他优点吗?

网友:
主要是节省面积。在阻值精度不高下能用,控制gate电压阻值可变,比如LDO补偿时,可以让电阻变化零点变化啊!总体用的不多

网友:
阻抗大,节省面积

网友:
既然用这种电阻,想要省面积,就必须容忍它的不准确性和离散型,不能对系统造成太大影响,有些情况随着外部电压变化这个阻值的改变趋势有利用系统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