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寄生电容问题

楼主(2015-09-03):
12bit 的sar adc,选用分段结构,选用MOM电容,从PDK中得到上下极板的寄生电容为0.0269,这对ADC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有什么方法可以校准吗?个人看了mismatch的校准好像不能校准寄生引起的误差呀。哪位大神能提供下相关资料!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参考这篇论文      A 10-b 50-MS/s 820-􀀀W SAR ADC With On-Chip Digital Calibr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这个论文里的校准电容可调CV应该用什么电容实现呢?我采用的电容比较小,如果采用MOM,做不出精细
调节的CV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算了一下,缩放电容只增大一点,校准电容CV就需要几个单位电容。

网友:
这个很好做的吧

楼主:
牛人啥都好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做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用binary的电容阵列去调节的,你查到资料了记得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找找资料,确定方案后站内信告诉你。感觉应该是可以采用比单位电容小的电容阵列做。刚开始没自己估计一下,感觉电容阵列不能实现精细调节。手算一下后发现,确实向论文里说的只要缩放电容增加一点,校准电容就需要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电容的话可以用多个电容串联实现,不过还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主流的办法

网友(2017-12-05):
SAR ADC寄生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