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什么是SAIF文件

楼主(2015-09-03):
大家好,我是做后端的,突然项目说在ICC里面要读入SAIF文件,我想问一下这个文件是哪些单词的缩写?干嘛用的?如何使用?

网友:
SAIF: Switching Activity Interchange Format
SAIF files are generated by simulators. A SAIF file has header information (in bold font above),
and the body contains hierarchical switching activity information.

记录net的翻转信息,ICC用它来识别翻转频率高的net,从而减小动态功耗。
read_saif –input DESIGN.saif –instance_name I_TOP
report_sa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要生成saif文件,使用modelsim可以?怎么操作?

网友:
关于如何生成saif ,百度下就有了。

网友(2015-11-30):
做功耗分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