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使用ncsim编译VMM的库文件

楼主(2015-09-03):
小弟用VMM搭了一个简单的验证环境,在VCS上可以跑了,不料公司的VCS license到期了,现在只有ncsim可以用,因为VMM是synopsis专有的,所以很难使用ncsim编译成功,编译完以后报了错误如下图:

网友:
可能需要改变VMM里面的一些宏定义,或者添加某某东西,在下实在不知如何修改才能使得编译通过,同时我写了那么多环境文件才基本成型,也不想改用UVM或OVM之类的,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nc有运行vmm的脚本。。。。。demo找找修改修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脚本在哪里找,可以提供一个下载地址码?

网友(2016-05-25):
what is the differnet between shm and vcd in ncsim

网友:
到期就接着续licens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