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除buffer后怎样处理net的连接

楼主(2015-09-04):
在一条timing path上insert_buffer后,发现插入的buffer不合适,想把它删掉,是不是使用remove_cell命令?把buffer删掉后,断掉的net该怎样处理呢?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貌似有个命令叫remove_buffer,可能更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remove_buffer   ,  不是remove_cell/remove_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版主

网友(2015-11-26):
我用的是encounter9.12版的,怎么找不到remove_buffer命令呢,如果删除buffer需要哪条命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EDI 的话可以用 ecoDeleteRepeater -inst ***然后 ecoRoute 就可以把断的 net 给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