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振荡器Amplitude Regulation详解

楼主(2015-09-04):
做低功耗晶体振荡器,涉及到幅度调整,电路如下:
图片出处如下:
该电路由Eric Vittoz发明,由Constant gm电流源改进而成,
V1*sinwt是来自皮尔斯振荡器的输入端,Io为该振荡器提供偏置电流,

初始阶段电流源提供的较大电流,使能够起振,当振荡器输入端V1*sinwt的幅度达到一定值后,
整个电路的DC点就变了,
整个电路的DC点就变了,
整个电路的DC点就变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所有支路电流都变小了,Io也变小到能维持振荡的水平,这里有反馈,达到了平衡状态,振荡幅度也被维持在比较小的值,
原因应该是两个N管进入了弱反型区吧!!!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DC电压变低了,而且还起不来了?
老板说和模型有关,我就想难道有的模型不起亚阈区模型就仿不出这种功能么?
所以问题来了,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求哒哒们甚解!!!!!!!!!!!!!

附上仿真波形:

红色的就是被限幅后的Xtal_in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分析,如有纰漏请指证!!!
谢谢!!!

网友A:
环路在刚开始的时候A>1,保证环路能够起振。震荡发生以后,由于大信号的存在,导致A=1,达到稳定状态。稳定态的时候需要平均电流为恒定值,考虑到电路的vin~Id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所以在大信号的时候必然要降低DC的水平,让平均电流降下来,达到A=1的目标。

楼主:
我顶我个肺

网友:
1。 关于起振后波形的问题,估计是crystal建模的问题,建模可能没有考虑串联电阻、负载电容大小等影响振荡幅度的因素,导致整个model Q值太高,只需要一点点电流便能维持振荡,从而需要的I0很小,使得偏置部分工作偏离实际工作的区域。
2。 你贴了个tran的仿真结果,你应该告诉大家各自是哪个节点的波形,这样就免了让大家猜。

网友:
大信号的非线性。
sin(wt)^2=[1-cos(2wt)]/2
偶次非线性必然产生DC分量。

网友:
Dc变化很简单,为啥最后起不来了就得看电路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1。晶振建模是没有问题的,是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图中Xtal_in是功能正常的波型,即幅度达到一定值后,工作点被调整降低后的波形。                Eric Vittoz的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高Q值晶振的假设上的,弱弱地问一句,不是Q值高比较好吗?

   2。只看图中后三个波形,分别是Xtal_in,数字电路整形后的输出时钟和verilogA频率计测量的输出时钟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DC点降低是需要的结果,是电流源进入弱反型区的原因,您的意思是两个N管的尺寸要比较大才能保证进入弱反型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1。晶体的建模是由供应商提供的,应该没有问题Eric Vittoz的理论都是针对高Q值的,弱弱地问一句不是Q值越高越好吗?
     图中的Xtal_in波形是功能正常的波形,即幅度达到一定值后经调整降低DC点后的波形。

2。就看后三个波形,分别是晶体输入端Xtal_in,输出时钟和输出时钟的测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Eric Vittoz的理论好像有提及,经您一说我有点眉目了。

   但是DC点降低只出现在振荡幅度达到一定值之后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个实际的例子吧,Nordic2.4G系列的芯片用的就是这个结构。实际应用中,采用高品质的16M晶体的时候,实测I0大约20uA。你可以看一下你仿真的I0是多少,如果明显小到差上一个数量级以上,那你就需要确认一下Crystal的model问题。如果没有数量级的差别,那你再找其他地方吧。
另外你说的DC下去起不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指起振后Nmos的Diode电压很低以至于不开启?那此时I0接近于0,你还是要确认Crystal。或者你是说起振中Diode电压比较高,但起振后会变低到某一值,但是mos依然开启并保证I0有适当的值,如果是只能说你的仿真是对的,这就是这个电路的功能。
所以你确认一下你仿真电路的I0,如果振荡稳定后接近于0,就一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用16M仿真的结果:
上图,
        红色是T2支路电流,
        深蓝是T4支路电流,由初始的35uA降到了稳定的7.8uA,当然镜像好多倍后才是流入振荡器的电流,

下图,
        粉色是OSC输出,
        浅蓝是OSC输入,幅度稳定(300—700)mV

看深蓝色的T4支路电流,这个DC点的下降就是调节的过程,是利用了MOS管Vgs-Id转移曲线的非线性实现的,其它回帖的几位大侠也提到了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道理,Vin~Id在弱反型区的指数关系和在强反型区的平方律关系都是非线性的,所有我的电路可以一路从强反型区降到弱反型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仿真上来讲你的结果应该是对的.电路工作没问题.

网友(2017-01-13):
VITTOZ的文献中的滤波电阻的接法还有点不同   就是电阻的左端接到前一MOS管的漏极  而不是栅级 不知大家怎么理解这个?

网友:
Thank for your sharing design considerations.
It is a good way for analog designers to study.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贴个图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YOU ARE WELCOME

网友(2018-06-21):
初始阶段电流源提供的较大电流

网友(2024-01-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路在刚开始的时候A>1,保证环路能够起振。震荡发生以后,由于大信号的存在,导致A=1,达到稳定状态。稳定 ...

为什么大信号会导致A=1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