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PCB 板材的问题

楼主(2015-09-04):
FR-4可以应用在频率小于3GHz的应用,而罗杰斯可以应用在频率在3GHz以上,为什么FR-4只可以工作在低频,而罗杰斯可以在高频呢?

网友:
。。你是做材料的吗,不是的话管那么多

网友:
对比一下介电系数 板材厚度 损耗 就知道了

网友:
FR4板损耗较大些,而罗杰斯可是说是专门的高频板,损耗很小的,价格也相对高很多

网友:
同意四楼,低频或者数字电路可以用FR4,高频的时候最好用射频板材,当然价格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与介电常数有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除了与损耗和价格外,有介电常数有关吗

网友:
FR4 材料的PCB 板噪声也比roggers高

网友(2015-10-27):
我们常说的介电常数是指的介电常数的实部 它影响单位长度的电容,从而影响微带线的阻抗,还影响信号的速度,相对高频板材介电常数低,并且在高频时介电常数稳定性好,而介电常数的虚部就是指材料的耗散因子 ,高频板材的耗散因子要比FR4的低

网友(2016-01-14):
楼上说得对,fr4在低频和高频的介电常数往往不一样,而且不同的加工批次,介电常数可能都不一样,经常在4.2和4.4之间随机变。

网友(2017-04-28):
FR4 材料的PCB  500M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