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IC验证师问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4):
我想知道导致一个芯片最低工作电压偏高的原因都有哪些啊~~~如标题,本身不懂IC验证,再加上技术菜,怕有所遗漏,所以求组。
集思广益,怕我想的有所遗漏~~
拜谢~!!

网友:
和IC验证无关这个问题。主要是工艺相关等问题。

网友(2015-10-25):
setup time比较margin,电压偏高表明output delay不能太大(setup time不能太小)

网友:
工作电压这个确实和验证太不影响,
我能想到的主要相关因素有:
选择的工艺制程(最主要的),后端过程中pawer tree的约束限定,综合时cell的选择和扇出数的约束……
如果是做模拟电路,那电路结构也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和验证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