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2013在Centos 6.5 64位中虚拟机重启后找不到license

楼主(2015-09-05):
各位大神,我的sentaurus 2013在Centos 6.5 64位中安装成功,可正常运行。可是一旦虚拟机关机重启,就报找不到license file,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home/sentauru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你的环境变量不是这个么?
和你报错的那个路径不一致,*/licenses/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是/home/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在/home/synopsys/Sentaurus下面都没有licenses这个文件夹,不懂为什么license path会指向那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echo LM_LICENSE_FILE看看结果指向哪里?
另外,lmgrd开机启动(*/lmgrd -c * -l *这一段),建议放到rc.local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是TCP端口被占用,lmdown以后重启就没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6-10-18):
同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不是重启,而是破解好后运行就是这个问题,linux小白,到底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11-24):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破解后,打开swb就出现提示信息说在.../licenses/license路径下找不到license.dat,但是我的license.dat明明是放在教程中的路径之下,不明白为什么出现这个原因。
    请问你解决了吗?急求解决方案(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这个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