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hold violations的修复问题

楼主(2015-09-05):
placement之后cts之前为什么一定要修掉所有的setup violation而不要修hold violation呢?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setup比较难修,能早修就早修
hold要好修点,在route后本来线上有延迟会改善hold

网友:
CTS之前都是trial route,clock tree还没有长成,skew值也没有确定下来,clock 还是ideal的状态,所以也需要修setup就行了。

网友:
cts完了 修hold更有意义, 否则没太多violation了

网友:
我觉得setup难修,而已对于时序来说很重要,所以能修掉就尽量早地修掉。而对于hold来说,就比较好修,让其保持时间长一点,可以后面统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正是我不理解的地方,CTS前clock tree还没长成,skew值还没定,那岂不setup和hold都不应该修啊,况且skew对setup的影响更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那个没有太多violation了岂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route后线上有延时,这个时候对hold是好是坏是不是得考虑情况啊,就是capture path和launch path的长度来决定吧我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准确的说是要考虑两条path的差异。不过你可以试验一下,做完apr后,在pt中加上spef和不加spef跑一下,看同一条路径哪个hold violation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skew对setup的影响相对hold来讲很小,你在计算setup的时候,要加上一个周期T,skew值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周期。况且hold是同沿检查。skew对hold的影响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现在登陆不了我们的服务器了,,依您的经验,大部分的情况是在PT中不加spef文件时的hold violation更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好,我理解了

网友:
三楼和十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5-10-27):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