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过高有哪些原因?!急~~~

楼主(2015-09-05):
我想知道导致一个芯片(95%部分为数字电路)最低工作电压偏高的原因都有哪些啊~~~
技术菜,怕有所遗漏,所以求助各位前辈。
集思广益,怕我想的有所遗漏~~
拜谢~!!
希望各位吧自己遇到或者能想到的说一下^_^!

网友:
Vth,电路结构

网友:
一,电路结构是否合理;
二,版图布局是否合理;
三,电源是否充分;
四,critical path 是否最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举个例子!你的工艺,目前最低工作电压,工作频率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um铝栅工艺,最低工作电压1.2V,我流回来的1.8V才可以开始工作,工作频率180K。

网友:
回复 楼主:

    1um的工艺1.2V工作?不用lvt有点难啊。

网友:
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怪不得!你的工艺本生 Vth漂移就有点大!

你要求1.2V工作有点为难了,量产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为你的需要代工特殊处理

不过200K工作频率,如果数字逻辑都是比较简单的话,1.5V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些特殊信号路劲需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