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版图仿真报错

楼主(2015-09-05):
WARNING : S-parameter results show unphysical behavior for certain frequencies.
Cause        : - inaccurate (high frequency) calibration ;
                - higher order modes at the ports ;
                - slot mode at coplanar ports ;
                - grouped strip-slot ports ;
                - too coarse of a mesh.

我在用ADS2011进行版图仿真时报错了,上面是报错的内容,我的port数目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各位前辈有遇到过类似的错误吗?该如何解决呢?不甚感激……

网友(2016-05-17):
请问楼主有解决上面的这个问题没?我也遇到了,不知怎么解决啊,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版图的时候网格划分改改试试 比如自适应的50 改成35或者之类的!

网友(2017-02-27):
我模擬CPWG也會出現這問題
mesh density 改成40 cell/Wavelength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