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rminal大小对route place这些阶段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15-09-05):
terminal的大小对后面的flow有什么影响吗 默认是0.16*0.16的 我改成0.16*0.32的  对后面flow,比如route的时候有什么不利或有利的地方嘛

网友:
terminal是什么啊?

网友:
如果是做IP block,那么这些pin的宽度我们一般根据block上层走线来确定,也就是跟做顶层的人把pin的线宽确定好。如果出现你细他宽的情况,有可能顶层drc时会出错。至于route本身的影响肯定pin宽了会影响一点点绕线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宽度如你所说,要和线的宽度一致;那么深度呢,或者说长度呢,除了多占用了一点绕线空间 还有其他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你的深度没有改变啊,还是0.16,那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6是宽度,深度(depth)是0.32; 默认的深度和宽度都是0.16,我将depth改成0.32了!

网友:
影响很小,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