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疑问

楼主(2015-09-05):
大侠们:在阅读UVM实战卷一时有如下代码:

class my_case0 extends base_test;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case0",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
endclass

function void my_case0::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env.i_agt.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case0_sequence::type_id::get());
endfunction

但是build_phase执行顺序是至上而下,执行到my_case0时,env,agent,sequencer中的built_phase,没有执行,换句话说就是env,agent,sequencer实例并不存在(没有被new),但是在my_case0中的built_phase的uvm_config_db中的参数使用了env,agent,sequencer实例,这里不太明白,请赐教。

网友:
注意那里只是字符串,不存在有没有实例化的问题

网友:
build_phase执行顺序是至下而上的,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是我记错了,不同层次的component组件的各个阶段除了build,其他阶段都是自下而上的。

你上面的例子中env是应该先new过了的。你可以在各个组件的地方加下打印,就知道组件执行的先后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