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仿真功分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05):
求助各位,仿功分器的时候,air box距离器件多大,要不要设置辐射边界

网友:
5-10倍基片厚度,不需要加设边界,默认为电边界。

网友:
最好3倍微带宽度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决你的功分器的结构,如果是单层PCB,那么空气盒子和基板的距离的7-10倍;如果是多层PCB,那么空气盒子和上下layer的距离都要达到上述厚度,边界条件是要设定的,把和PCB平行的面设定为辐射边界条件。

网友:
不好意思,是”空气盒子至layer的距离是基板厚度的7-10倍“。

网友(2015-10-09):
我一般在仿真的时候,空气盒子离layer的距离差不多是四分之一波长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