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最低工作电压偏高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2015-09-05):
如题,IC最低工作电压偏高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小弟新手菜鸟一枚,接手第一个项目溜回来了,但是最低工作电压偏高!
请问大家,认为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帮帮忙,万分感谢!
现在功能实现了,参数不太对。找原因找的焦头烂额

楼主:
顶顶~~~希望大家帮帮忙,把你们的想法都说一下

网友:
是说比如你预计1.08-1.32都应该可以工作,但回来的片子发现电压必须加到1.13v才可以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可能是内部电源没规划好,IR drop太大;也可能是PCB上压降太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ir-drop引起的吧, 可能以前power打少了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IR-drop的问题,我们公司一般要求在做完place就要用redhawk进行一次IR分析,做完CTS再进行一次分析,(一般相差很小),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的MMMC设置或者OCV方面的原因,再者就有可能是库做的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dhawk做IR_drop用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用.lib库,除了在encounter中用到的.lib外有时候还需要custom.lib来定义power IO

网友:
下次多打点就行了,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我版图画的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呃,电源规划不懂,不过我们设计的时候有一个ir——drop的检查,有一次那个值偏大,然后老大说是因为电地打的孔少了,要多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