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偏置电路是提供电压偏置的?

楼主(2015-09-05):
遇到这样的偏置电路,M6漏端给出偏置Vbias ,M2应该是线性区吧,这个偏置是给follower的,有没有人能讲一讲这个偏置有什么好处,常用吗?之前看论坛上讨论过电压偏置和电流偏置的优缺点的  这种电路是不是就是一种电压偏置电路?

网友:
电流镜。。不过最后的电压偏执从M6的gate 输出浪费,还不如不要M5,M6。直接用M4做diode的gate输出。。。因为该电路没有省如电压 headroom,浪费一路电流

楼主:
    我刚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好像相对普通的电流镜并没有什么优势  我以为可能是稳定性或者什么方面更好  在我看到的电路中很多地方都用这种结构,Ibias是从电流源模块拉过来的   之后经过这样的电路给其他电路提供偏置  比如follower以及放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M2应该是线性区?这有什么好处?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M2应该是线性区?这有什么好处?看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起到电阻的作用使电路脱离简并点  确定两支路电流

网友:
补充一点,这个要看用途的。。。如果说有点好处的话,就是输出节点看到vdd的阻抗较小,多了几百毫伏的电源 headroom,如果是一般的应用,可有可无。。。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1. M2是电流源,不能在线性区;
2. 输出是Class AB,适合驱动大的电容负载或者负载端可能有抖动耦合的情况.直观来讲,原来的diode形式的电流镜输出阻抗只有1/Gm,而且输出端负方向的slewing rate受限于M2的电流;现在输出阻抗是2/Gm,并且双方向的slewing rate都由Gm来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VDD为典型3.6V的话。
M2漏端电压2Vgs,这个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M1和M2由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引起的电流匹配误差。
后面两路类似cascode镜像,所以电流镜像匹配较好。
所有管子都应该工作在饱和区。
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
M4下面少个电阻吗?

网友:
电压偏置么?能否仿真下看看Vbias会不会随VDD变化?

楼主:
电压偏置么?能否仿真下看看Vbias会不会随VDD变化?
引用 网友B:

    是电压偏置  给follower的电流源栅极提供一个电压  看起来会浪费电流   我确实要仿一下  会测一下PSR  不过这是超牛公司的电路总觉得人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只是自己还没搞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这是超牛的公司的产品,那么他这么做的道理很可能就是故意让你看不懂。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如果这是超牛的公司的产品,那么他这么做的道理很可能就是故意让你看不懂。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么说还是有道理的  这要是真的简直细思极恐   这种偏置还不是一个地方这样,有些放大器的的尾电流偏置也是这样   还有些电路的设计感觉超过了小弟的认知范围,比如follower的电流源L并不是很大,输出阻抗看起来比较小,使得小信号增益比1小了很多,可是做缓冲器的电路减小了输入信号并不有利于后级电路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某些公司的产品,如果没有能力进行工艺层面的剖析,还是放弃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用于ADC 输入级驱动的input buffer?  可能是要做一个环让vbias 的稳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们肯定是看高大上芯片,那些工程师没这么无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毕竟还是有些公司会用改变工艺参数的方式,对常规工艺里做出来性能很差的电路进行改进,从而达到让别的人无法复制的目的。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这个是用于ADC 输入级驱动的input buffer?  可能是要做一个环让vbias 的稳定吧? ...
引用 网友C:

    前辈猜的对  确实是一个input buffer 但目前的情况确实是像我前面跟帖里面说的 电流源L比较小大概是最小沟道长度的两倍多点  通常来讲这并不符合希望的接近1的增益  但还有个问题是由于模拟通路的带宽比较宽,考虑到摆率的要求应该有大电流偏置,这样对电流源尺寸的要求又会比较大(非常大),如果让W/L同时增大几倍,那么follower的尺寸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至于这个偏置电路做成这个样子,我想应该是在Vbias或者PSR方面相比普通电流镜偏置好些吧

楼主:
    哦?版主知道有公司这个干?

网友:
回复 楼主:

    TI是自有foundry就不说了,其他的大一点的会有驻厂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抄高速ADC 的线路,这种产品一般不搞这个,怕弄巧成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说看这个input buffer 驱动什么样的电路?多少bit 多少MHz 的adc, 这样比较容易,几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前辈说的是。
    超高速adc防抄主流在后端数字校正里做手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时候是整体工艺参数会优化,比如说pmos ,nmos 阈值调调,或者电阻电容值调调之类的。必须要保证一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你说说看这个input buffer 驱动什么样的电路?多少bit 多少MHz 的adc, 这样比较 ...
引用 网友C:

    驱动采样保持电路  具体多少位分辨率 速度多快 我就不透露了  就像你后面讲的即使他们要调参数也是整体优化  应该有这种可能  实在不行这就得自己来了

网友C:
驱动采样保持电路  具体多少位分辨率 速度多快 我就不透露了  就像你后面讲的即使他们要调参数也 ...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样的不够厚道。需要人帮忙还不提供足够的信息。那您就慢慢弄吧。

网友:
扯得都够远的,这不是书上的基础电路呢

楼主:
    前辈教训的是    具体参数确实无法透露    因为很容易知道是什么

楼主:
扯得都够远的,这不是书上的基础电路呢
引用 网友D:

    哪本书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wilson current mirror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wilson current mirror
引用 网友D:

    您好 这个确实很像improved Wilson current mirror  但是好像不是这么用的,电流应该在右边支路输出,而不是通过底下的晶体管输出一个偏置电压,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请再指教一下

网友:
前面好几位总结的挺好,输出阻抗下降,只不过不仅仅是减半关系,由于反馈,减少了很多。输出电流的能力也增强了。作为一个电压偏置,有这些优点很不错了。

网友D:
您好 这个确实很像improved Wilson current mirror  但是好像不是这么用的,电流应该在右边支路输 ...
引用 楼主:

其实作为电流镜的偏置点 本身就是偏置电压啊 书上的永远都是书上的 具体理解因人而异作为偏置电压无非就是输出阻抗 抗噪能力 驱动能力 瞬态响应能力具体采取什么电路 需看系统需求  电路形式其实是一个体现
这样做bias 电压其实 电压随corner 和bias电流变化比较大。。。
其实还可以做稍微改进 提高bias电路的对负载的瞬态响应能力

网友:
这是个Vds matching 的自偏置电路,可以保证输出的电流的准确性 当然前提是M5的short-channel effect 要够小。

网友:
M2看成电阻,然后把图上下颠倒过来

楼主:
这是个Vds matching 的自偏置电路,可以保证输出的电流的准确性 当然前提是M5的short-channel effect 要够小 ...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   我看了下  原电路M5的channel length是这个工艺可以提供的最小线宽  看来沟调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

网友(2022-05-11):
应该叫改进型威尔逊电流镜,改善了威尔逊电流镜两个vds不相等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