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衰减器对噪声系数的影响

楼主(2015-09-05):
跪求大神讲解一下,衰减器对噪声系数的影响,有人说衰减量即为噪声系数。但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接收端,衰减量为16dB,再是接收路径噪声系数一共才7.4dB,   请大神讲解下衰减器的衰减量 与噪声系数到底什么关系...

网友:
因为衰减器是可编程的,那个7.4dB 代表的是衰减器为0dB的情况。16dB是最大衰减量, 没矛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衰减器的衰减量就是噪声系数,假如衰减量调到最大12dB的话,噪声系数会大于12dB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如果衰减12db,系统噪声系数为12+7.9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误12+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