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ner仿真

楼主(2015-09-06):
请问tt,ff,ss,sf,fs,5个conner中,那两个conner差别比较大,我的意思是想偷个懒,在电路前期设计中,只要仿真差别最大的两个conner,对电路的最差性能就有个把握,不必5个都仿一遍,节约时间。       请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发错版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corner仿真,一次性设定5个corner让机器去跑呗,跑5个corner和2个corner有什么区别。做电路设计,连这个懒都要偷。。。。

网友:
designer偷工减料,到时候出了问题需要修改的话layout就当了冤大头了,需要帮他们善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楼上的方法有待推敲?会出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应该发到那个区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有关于ADE GXL的教程推荐吗?网上下到的教程都是比较老的版本。谢谢啊

网友:
你是做设计的,就发到做analog 、rf 设计版,。。。。。。。。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