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FPGA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用JTAG方式将mcs文件下载到flash之后,在不重新上电或者手动控制PROG_B的情况下,flash会自动对FPGA进行配置吗?也就是说FPGA里的内容会不会自动更新?

网友:
通过jtag烧写flash有2种方式
1.jtag直接连接到flash上,此种为直接烧写
2.jtag直接连接到fpga上,fpga再连接到flash上,此种为间接烧写

直接烧写,由于jtag只能控制flash,不能控制prog_b引脚,因此无法直接启动。
间接烧写,没找过xilinx的官方解释,但是实际经验是可以重新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 顺便问一句 我用的是间接方式,在间接方式下,是fpga是怎么控制自动重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测,是jtag最后会输出一个命令,重新启动配置。
    fpga重新启动有多种方法,你之前说的复位prog_b是一种,上电是另一种。通过jtag写命令也是一种。
    xilinx的config文档里面说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