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会做这道题么?

楼主(2015-09-06):
如图,小弟不知道根据什么原则选用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C,输入阻抗匹配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老题现在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早期运放都是bipolar的,由于有基极电流的存在,输入并不是高阻,所以最好输入端的电阻也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受教了,但如若是bipolar的话,我怎么感觉应该是选B呢

网友:
输入端看到了两个1K的电阻
C

回复  totowo

   恩恩,受教了,但如若是bipolar的话,我怎么感觉应该是选B呢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您的意思是求输入电阻的时候output应该接地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但现在新的疑惑是反相输入端的电阻是两个1K的电阻并联么? 以我的浅薄之见,反馈的那个1K电阻是不是应该等效到反相输入和地端之后再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