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_Simulink_PLL中的相位噪声怎么仿

楼主(2015-09-06):
在下最近在Simulink中做了个简单的PLL模型,PFD、CP、DIV都是比较常见的结构,在SImulink中也都是典型的实现。VCO自己加了1/F噪声。现在想测量一下整个pll的相位噪声,得到类似于里森模型那样的pn曲线,请问应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都是用CPPSIM做,行为级仿真没啥用,除非你是做模型的。附: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3-10-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模型已经搭好了,相噪不会仿

网友(2024-05-21):
Thanks for share Doc

网友(2025-06-27):
换个思路:如果直接用Matlab给各个部件建立噪声模型不熟悉。可以用cadence把各个部分的Phase noise数据拿出来。然后用matlab读取这些数据,添加到model里面。然后plot最后的PSD. Matlab/Simulink主要做的任务是环路稳定性分析,和data processing.